[求助] 电路模块

楼主(2022-09-22):
不同模块之间的耦合效应有什么方法消除啊。

网友A:
楼主可以说得具体一些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说得具体一些吗

就是比如你在做带隙基准和LDO之间,产生的电磁耦合可以用什么方法解决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比如你在做带隙基准和LDO之间,产生的电磁耦合可以用什么方法解决啊
...

还没遇到过这种,我也想知道怎么解决,坐等高手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没遇到过这种,我也想知道怎么解决,坐等高手解答

我是被别人问的,也不清楚,是不是要加滤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被别人问的,也不清楚,是不是要加滤波

一般消除直流的耦合想到的就是加电容,消除交流的耦合效果的话从结果去考虑能想到的就是减弱这个交流信号,具体的做法不太清楚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被别人问的,也不清楚,是不是要加滤波

加个RCL滤波吧 应该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