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QRC提取寄生参数

楼主(2022-09-22):
厂家给了QRC的文件来提取寄生参数,但是不会用啊,有个Guideline,跑完LVS后面进行不下去了。
run calibre query 怎么跑呀,大佬们走过路过看看呀。

网友A:
按说明一步步做,就是先跑lvs 需要打开一些设置产生svdb,然后对svdb 执行query 生成query_output中的数据,然后这个数据作为qrc的或starrc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说明一步步做,就是先跑lvs 需要打开一些设置产生svdb,然后对svdb 执行query 生成query_output中的数据 ...

现在就是卡到 对svdb执行 query 那一步了,不知道怎么操作,可以详细说明一下吗?

楼主:
文档中给的一条指令 calibre –query_input query_cmd –query svdb topcellname,但是不知道在哪里怎么操作。

网友A:
引用 楼主:
文档中给的一条指令 calibre –query_input query_cmd –query svdb topcellname,但是不知道在哪里怎么操 ...

产生的svdb同等目录下 或者你随便找目录, query_cmd 和svdb 给正确的路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产生的svdb同等目录下 或者你随便找目录, query_cmd 和svdb 给正确的路径

跑完LVS得到的文件是这些,文件对吗?
执行那个命令之后什么也没得到,是不是不对呀

网友B:
按照这个guide 能跑通的, calibre –query_input query_cmd –query svdb topcellname 这个是在terminal 界面运行这个指令,然后产生QRC所需要的文件。calibre 抽的PEX 和 synophys QRC是两套不同的工具,数据要转换一下,命令行里面的topcellname 是你跑验证的cell名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照这个guide 能跑通的, calibre –query_input query_cmd –query svdb topcellname 这个是在terminal  ...

嗯嗯,我安装了QRC的插件,用QRC也是可以跑的,但是里面需要gds.map文件,上面的步骤没有得到,卡到第五步了。

网友:
那就是前面操作错了,这个gds.map就在  query_output 文件夹下面。自己在try 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流程还是很简单的

好的,我再试试

网友(2024-01-25):
楼主跑通了吗?我想问下

网友C:
为什么不用GUI呢?我感觉GUI操作更简单直观啊,还可以保存runset。

网友(2024-11-17):
引用 楼主:
好的,我再试试

请问大佬解决了嘛,我也是卡在query output没生成.gds.map

网友(2025-11-05):
我是刚开始执行 calibre -query_input query_cmd -query mycell 时报没有query_cmd 文件或目录 ;后来我直接去QRC下的 QCI_FLOW中copy;
或者去工具安装目录copy 再修改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不用GUI呢?我感觉GUI操作更简单直观啊,还可以保存runset。

GUI是测试debug用的 CUI才是项目管理所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