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萌新,求大大佬指点

楼主(2022-09-22):
大佬们。为啥这个反相器仿瞬态波形不对称阿。

网友A:
可以把你两个管子的静态工作点和op参数打印出来看看是否正常

网友B:
你这用了两个PMOS管  下面应该用NMOS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用了两个PMOS管  下面应该用NMOS

看到了 改好了 ,大哥,现在的图形是输出的幅值会超过输入的幅值是什么情况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把你两个管子的静态工作点和op参数打印出来看看是否正常

静态工作点和op参数如何打印阿哥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静态工作点和op参数如何打印阿哥

鼠标右键,然后选中这个,打印静态工作点;

在仿真界面,选中你的DC仿真结果,然后点击这个,然后在点击电路中具体的管子去查看op参数

网友:
假设理想情况下反相器翻转电压为Vth,输入大于Vth,输出即为AVDD;输入小于Vth,输出即为0.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用了两个PMOS管  下面应该用NMOS

正解

网友C:
第一张图用了两哥pmos ,反相器输出0和1,1对应的是VDD电压,即你这边的3.3V

楼主:
引用 网友A:
鼠标右键,然后选中这个,打印静态工作点;

太谢谢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张图用了两哥pmos ,反相器输出0和1,1对应的是VDD电压,即你这边的3.3V

谢谢大佬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