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多电源模块的nwell guard ring接法

楼主(2022-09-22):
模块中有多个电源,1.1v,2.5v,5v,对应nwell有两种,1.1v和2.5v器件用的低压nwell,5v器件用的高压nwell
那么模块最外面加的nwell guard ring应该用哪个电源哪种阱?
目前我是用的高压nwell接5v电压,不知道有没有问题?

网友:
模块最外面接的一般是用的最频繁的主电源跟保护环。

网友:
高压的保护环可以保护高压,中压,低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