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运放增益带宽积

楼主(2022-09-22):
为什么运放闭环后反馈电阻越大也就是闭环增益越大,运放的增益带宽积会变小,理论是不变,但是实际会变小?

网友:
反馈电阻进行小信号等效的时候就是负载电阻,例如一个两级运放,加了密勒补偿后主级点在第一级的输出,第一个非主极点在第二级输出的位置,这个时候如果增大反馈电阻,也就是负载电阻,就会减小第一个非主极点,运放的增益带宽积就会变小,但系统的相位裕度也会更大。不知道你实际的电路相位裕度的变化是什么情况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