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时NWELL电阻识别错误

楼主(2022-09-22):
电路和版图中NWELL电阻的参数都是一致的,但是在LVS时显示阻值不匹配,请求帮忙解答

网友A:
可以看看版图的图片吗

网友:
看一下网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看看版图的图片吗

只画一个NWELL电阻,就会出现这个错误,总体的版图也是有阻值不匹配的报错

楼主:
这是NWELL电阻的网表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画一个NWELL电阻,就会出现这个错误,总体的版图也是有阻值不匹配的报错
...

   用尺子量一下这个电阻的长度和宽度,然后乘以它的电阻率,手工算一下电阻值,看是否符合预期。

网友:
对比一下L和W看看

网友:
Pcell的阻值计算公式与LVS  rule file中的阻值计算公式,不一致。

网友:
这问题之前我也遇到过。出现的原因我知道的有两种。
1、电路绑定的工艺库与版图绑定的工艺库不一致。
2、W太小,导致识别层覆盖的区域超出(原因是pcell不完善)

网友:
应该是runset文件电阻的计算公式引起的,电阻一般还有个修调值。如果只比对L/W的话应该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B:
把LVS conmand file里电阻的识别方式改成认W/L的,不要直接认阻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LVS conmand file里电阻的识别方式改成认W/L的,不要直接认阻值

请问改哪一行,怎么改呢,麻烦能不能详细说一下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改哪一行,怎么改呢,麻烦能不能详细说一下呢

如果从你这张图来看的话,就把4048和4049两行放开,把4050屏蔽掉

实际情况来说,是搜你要用的那个电阻类型,然后找到对应的几行,按照上边的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