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版图中,如何让pin快速跑到对应的net上,而不用一个一个的放

楼主(2022-09-22):
画版图过程中,一个一个的把pin放到对应的net上是比较费时间的,有时还需要修改layer。我查了一下place->pin placement功能,发现这个功能只能把pin放到pr layer的边界上,不实用,有没有virtuoso自带的功能或脚本可以实现一键把pin放到对应的net上(我觉得这个肯定能实现,因为generate all from source已经把所有的instance,net,pin都与原理图中的对应起来了)

网友A:
用这个功能  _vfpPlacePin()    virtuoso自带的,就是飞PIN到对应的net上,并不是pr layer的边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这个功能  _vfpPlacePin()    virtuoso自带的,就是飞PIN到对应的net上,并不是pr layer的边界 ...

详细说说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这个功能  _vfpPlacePin()    virtuoso自带的,就是飞PIN到对应的net上,并不是pr layer的边界 ...

我擦??谢谢!!!请问快捷键是哪个

网友A:
这个不知道,选中后,敲这个。layout必须有XL生成的PRB layer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详细说说呗

看下面的回答

楼主:
确实,所有东西都要在pr中,选中所有的pin后在ciw中敲_vfpPlacePin(),而且layer都可以换成正确的层,nb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这个功能  _vfpPlacePin()    virtuoso自带的,就是飞PIN到对应的net上,并不是pr layer的边界 ...

想问一下,这个功能是在哪里看到的呀?help里搜_vfpPlacePin都没这个函数

网友A:
引用 楼主:
想问一下,这个功能是在哪里看到的呀?help里搜_vfpPlacePin都没这个函数

这个,真难到我了。。。我也不知道当初从哪里看到的,不好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真难到我了。。。我也不知道当初从哪里看到的,不好意思。

会这个真的好快,大大提升效率

网友A:
引用 楼主:
会这个真的好快,大大提升效率

TF写的比较好的话,create pin内关于Create label相关设置都调好。敲完命令,会自动把PIN和label自动更改为相应Metal层次的TEXT和PIN层。对于这个,你可以慢慢尝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TF写的比较好的话,create pin内关于Create label相关设置都调好。敲完命令,会自动把PIN和label自动更改 ...

嗯嗯。但是我又发现,如果不在底层cell的pin上覆盖一层相同金属的话,是无法识别到net的,这个要咋解决嘞,难道每个pin都要再画一层相同的金属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嗯。但是我又发现,如果不在底层cell的pin上覆盖一层相同金属的话,是无法识别到net的,这个要咋解决嘞 ...

这个,我暂时没找到解决办法。手动加metal,或者从底层 yank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暂时没找到解决办法。手动加metal,或者从底层 yank过来

好的,我找到了告诉您

网友:
很赞的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我找到了告诉您

谢谢了。

网友C:
这个 pin placement 是可以直接把pin放到对应的pin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 pin placement 是可以直接把pin放到对应的pin上的

兄弟,怎么说?

网友D:
引用 楼主:
确实,所有东西都要在pr中,选中所有的pin后在ciw中敲_vfpPlacePin(),而且layer都可以换成正确的层,nb ...

为啥我使用后,是这样的警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 pin placement 是可以直接把pin放到对应的pin上的

不行吧,pin palcement只能放到pr边界上,不能直接飞到net上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行吧,pin palcement只能放到pr边界上,不能直接飞到net上

可以的,  版图区域放prb, 然后pin placement ,设置对应底层pin信息,可以根据线路信息,直接飞到对应的pin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的,  版图区域放prb, 然后pin placement ,设置对应底层pin信息,可以根据线路信息,直接飞到对应 ...

这样吗?可是pin不会自动换层,换的话也是跑到OD,PDK这些错误的层,难道要手动一个一个调

网友E:
这个功能真的很好用,想问下如果不想pin和net 用同一层layer,是不是只能手动调?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功能真的很好用,想问下如果不想pin和net 用同一层layer,是不是只能手动调? ...

为什么不是同一层layer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为什么不是同一层layer

准确来说是pin的名字和net不用同一层layer。比如一根net是metal1,但我的pin名字要用metaltext1,用前面楼主说的命令,飞到net上之后,pin名字自动变成metal1l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真难到我了。。。我也不知道当初从哪里看到的,不好意思。

layer purpose必须是pin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啥我使用后,是这样的警告?

解决了吗?看起来好像需要开启p2p环境变量。奇怪的是我在help里搜索_vfpPlacePin()竟然没有这个函数???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啥我使用后,是这样的警告?

请问解决了吗,我也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暂时没找到解决办法。手动加metal,或者从底层 yank过来

好像这个要更方便点,不需要再在pin上画一层金属,同样也要prboundry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样吗?可是pin不会自动换层,换的话也是跑到OD,PDK这些错误的层,难道要手动一个一个调

你选这个就可以了

网友G:
哪需要函数这么麻烦啊。如果一个metal有connectivity的信息,用auto pin,然后按着鼠标中键刷一下,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这个要更方便点,不需要再在pin上画一层金属,同样也要prboundry

界面好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哪需要函数这么麻烦啊。如果一个metal有connectivity的信息,用auto pin,然后按着鼠标中键刷一下,就行了 ...

auto pin是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选这个就可以了

谢谢,选level -1 pin好像更方便,有时顶层可能不用走线,选这个就飞不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G:
哪需要函数这么麻烦啊。如果一个metal有connectivity的信息,用auto pin,然后按着鼠标中键刷一下,就行了 ...

auto pin是啥啊,求详解

网友H:
这个也可以吧 在XL状态下 点击要打pin的那根线就行

网友:
那个pin placement打的pin可以放成一排那样子吗?我试了一下 它打的pin好像分布在器件上而没有在引出的那根线上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也可以吧 在XL状态下 点击要打pin的那根线就行

对了 少了一步,后面还需要tools——creat pins from labels 才可以生成pin

网友:
引用 网友B:
auto pin是啥啊,求详解

create -> pin里就有auto pin的选项

网友:
我试了下,为什么有的pin放到对应的net上。有的又没有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TF写的比较好的话,create pin内关于Create label相关设置都调好。敲完命令,会自动把PIN和label自动更改 ...

要怎么设置才使得PIN和label自动更改为相应Metal层次的PIN和TEXT层呀?

网友:
引用 网友E:
准确来说是pin的名字和net不用同一层layer。比如一根net是metal1,但我的pin名字要用metaltext1,用前面楼 ...

是的,这样子还是要手动去改lable的层次。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选这个就可以了

这个倒是可以飞过去,但是飞过去之后lable变成metal drawing层了

网友(2023-09-05):
有没有朋友用过同一层不同block的pinplace ,比如模拟模块的pin定了,需要数字模块的对应摆放数字内部的pin,这个怎么操作

网友(2025-03-05):
引用 楼主:
确实,所有东西都要在pr中,选中所有的pin后在ciw中敲_vfpPlacePin(),而且layer都可以换成正确的层,nb ...

我尝试了一下,请问衬底的pin本身就是无法fly过去的吗,像GND_S这个pin它无法自动飞过去。有对应解决办法吗

网友(2025-11-18):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知道,选中后,敲这个。layout必须有XL生成的PRB layer

但是这个功能会把pin和label换成同一层次,大部分工艺layer和pin不是同一层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