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virtuoso导入cdl网表,执行到100%卡住不动了。器件导进来了,但参数导不进来。

楼主(2022-09-22):
想导入一个tsmc28nm的cdl网表到virtuoso的原理图界面,然后写好了映射的map文件,器件可以导进来,器件的名称是对的,但是参数L、W、M这些导入不对,因为所有导入器件的参数都是一样的。

一些导入的结果界面:

卡在了100%,执行不完的感觉:

导入后的器件,但参数没导进来:

可以看到所有器件都是320/105n m=1的设置,即网表的参数没有导进来。

一些设置参数:

map文件

spice in入口界面:

修改map文件后:

log文件结果

参考文章:
https://zhuanlan.zhihu.com/p/404947233
https://bbs.eetop.cn/thread-767273-1-1.html
https://bbs.eetop.cn/thread-453111-1-1.html

楼主:
估计是callback的问题:
写了一个map文件如下:
-- Device Mapping file generated from SpiceIn GUI
devSelect := pch_mac pch_mac
        propMatch := subtype pch_mac
        propMap := M simM L l W w

devSelect := nch_mac nch_mac
        propMatch := subtype nch_mac
        propMap := M simM L l W w

devSelect := pch_lvt_mac pch_lvt_mac
        propMatch := subtype pch_lvt_mac
        propMap := M simM L l W w

devSelect := nch_lvt_mac nch_lvt_mac
        propMatch := subtype nch_lvt_mac
        propMap := M simM L l W w

devSelect := pch_18ud15_mac pch_18ud15_mac
        propMatch := subtype pch_18ud15_mac
        propMap := M simM L l W w

devSelect := nch_18ud15_mac nch_18ud15_mac
        propMatch := subtype nch_18ud15_mac
        propMap := M simM L l W w

devSelect := nch_18_mac nch_18_mac
        propMatch := subtype nch_18_mac
        propMap := M simM L l W w

devSelect := pch_18_mac pch_18_mac
        propMatch := subtype pch_18_mac
        propMap := M simM L l W w

然后使用了eetop上的一个*il 脚本刷新就ok了。针对tsmc脚本进行了小修改。
/*
Description??Update the schematics' callback.
Usage:
In CIW, load this file;
Type CallbackLib("library_name") to handle one library.
Type CallbackCell("library_name" "cell_name") to handle one cell.
*/
/*********************One library*********************************************/
procedure(CallbackLib(lib)
    foreach(cellID ddGetObj(lib)->cells
        cell=cellID->name
        CallbackCell(lib cell) ;This function is defined below.
    );end foreach cellID
    printf(" ^_^ Library \"%s\" is finished. \n" lib)
);end procedure CallbackLib
/*********************One cell***********************************************/
procedure(CallbackCell(lib cell)
    printf(" ^_^ Cell \"%s\" begins! \n" cell)
    when(cv=dbOpenCellViewByType(lib cell "schematic" "" "a")
        foreach(instID cv->instances
            cdfgData=cdfGetInstCDF(instID)
/* We can add the CDF parameters here for callback. */
            paramType=cdfFindParamByName(cdfgData "w")
            when(paramType~>callback evalstring(paramType~>callback))
            paramType=cdfFindParamByName(cdfgData "l")
            when(paramType~>callback evalstring(paramType~>callback))
            paramType=cdfFindParamByName(cdfgData "simM")
            when(paramType~>callback evalstring(paramType~>callback))

            cdfUpdateInstParam(instID)
        );end foreach instID
        ;schCheck(cv)  ;check & save may output too many warnings.
        dbSave(cv)
        dbClose(cv)
    );end when cv
);end procedure CallbackCell

楼主:
引用 楼主:
估计是callback的问题:
写了一个map文件如下:
-- Device Mapping file generated from SpiceIn GUI

脚本来自:https://bbs.eetop.cn/thread-848719-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