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硕士毕业课题】选择RISC-V方向的课题的迷惑

楼主(2022-09-22):
risc-v方向更多的是偏应用一些,导师说我是学硕,有些点不适合我,我开始迷茫了。目前找了一些似乎只有Cache这个点能做。是我看的还不够深入嘛?求各位大佬指点迷津

网友:
【1】是做CPU的?还是做SOC?对你说的应用,我的理解是SoC。
【2】如果是做SoC方向,那就需要了解应用领域,根据市场的需求做好指标量化,然后软硬件适配,比如低功耗!
【3】高性能是一个方向,低功耗也是一个方向,深究下去,方向就更多了

网友:
risc-v大有可为

网友A:
分支预测或许可以研究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分支预测或许可以研究一下

是的,AI-based branch prediction

网友:
S模式下的内存管理和TLB、动态分支预测,cache,以及其他特权模式的实现去上Linux系统

网友(2024-07-04):
高性能实现AI算法

网友(2024-09-04):
老哥最后选了什么方向?现在我也面临同样的问题了,想来参考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