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顶层连线只有覆盖底层cell的pin,才能将其net名显示出来???

楼主(2022-09-22):
顶层连线m1与底层cell的pin覆盖

顶层连线m1与底层cell的pin覆盖

顶层连线m1与未底层cell的pin覆盖

顶层连线m1与未底层cell的pin覆盖

两图中,高亮的m1是顶层的连线,连线下面是被调用的instance。如图1所示,当m1覆盖底层的pin时,m1的net name被传递出来。图二显示,当m1未覆盖pin时,没有显示net name,但实际上都连接到了该节点。我想知道如何让图二这种情况也显示net name

网友A:
哈哈哈,我平时连线也是连一半,原来连全部能传递net name啊  学到了学到了。  不过没啥用,传这个net name更影响判断, 有的时候XL后会手动把name的名字关掉,毕竟它判定的D/S不一定就要按照它判断的来画。

网友B:
Pin 就是用来传递不同层次的net 信息的 不连接到pin 当然不会有net名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哈,我平时连线也是连一半,原来连全部能传递net name啊  学到了学到了。  不过没啥用,传这个net name ...

这个用处可太大了,如果net可以直接显示的话,可以直接让顶层的pin自动跑到对应的net上,而且annotation bowser会正确显示,过lvs超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B:
Pin 就是用来传递不同层次的net 信息的 不连接到pin 当然不会有net名字了

我觉得肯定可以设置成让底层pin所在的整个线网都传递信息,这样顶层连线就不用覆盖pin才能显示net name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哈,我平时连线也是连一半,原来连全部能传递net name啊  学到了学到了。  不过没啥用,传这个net name ...

swap SD吧,原理图怎么连,版图就怎么连,这样可以利用annotation browser,过lvs很方便

网友:
很简单,在你需要的地方在底层打个同样的PIN,他显示net name就是靠PIN显示的,但是实际上有一个显示就OK了,没必要全部显示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觉得肯定可以设置成让底层pin所在的整个线网都传递信息,这样顶层连线就不用覆盖pin才能显示net name

...

目前的工具应该无法实现 但确实能实现更方便XL连线

网友A:
引用 楼主:
swap SD吧,原理图怎么连,版图就怎么连,这样可以利用annotation browser,过lvs很方便

...

学习了。 怎么swap SD可以说一说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 怎么swap SD可以说一说吗

选中器件 Q 找到这个选项 勾上  S/D就互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选中器件 Q 找到这个选项 勾上  S/D就互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觉得肯定可以设置成让底层pin所在的整个线网都传递信息,这样顶层连线就不用覆盖pin才能显示net name

...

我也觉得应该可以,但我不知道如何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