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在ADS中仿真互连线串扰的问题

楼主(2022-09-22):
1、要求时钟频率要30GHz2、数据采用非归零码或者曼切斯特玛,差分曼切斯特码。
初学ADS,想知道如何设置时钟频率,然后要输入非归零码的话是要使用matlab联合ads仿真吗,还是直接在ads里面可以实现。
求大佬指点一下。

网友:
你可以试试prbs源,比特序列可以从文件中读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