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R ADC 比较器输入端波形诡异

楼主(2022-09-23):
50资产

有一堆奇怪的凸起

8位  用的是tsmc180nm vcm-base 上级版采样 分裂电容 电容分段 1 2 4,1 2 4 8
问下大佬们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怎么解决,非常感谢。

网友A:
1.可以求下差分,看看这个凸起对不对称,如果对称,那应该不影响位数。2.如果想看是不是回踢,可以用个理想比较器试试,自带的verilogA库里应该就有理想比较器。或者也可以想办法将CDAC电容跟比较器那里断一下,按楼上说的用VCVS做个1倍增益缓冲再进比较器。这样也能辨别是不是比较器的回踢

网友B:
用的动态比较器?是不是kickback噪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的动态比较器?是不是kickback噪声?

是的,问下 这种噪声应该怎么检查或者仿真出来呀?
这是我的比较器

网友C:
看起来像是kickback noise,可以使用vcvs做隔离后再仿真进行验证。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起来像是kickback noise,可以使用vcvs做隔离后再仿真进行验证。

隔离部分大佬可以详细说下吗,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可以求下差分,看看这个凸起对不对称,如果对称,那应该不影响位数。2.如果想看是不是回踢,可以用个理想 ...

大概明白了,我去试试,感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