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瞬态仿真流入流出一个节点的电流不相等

楼主(2022-09-23):
这两天仿真看leakage 电流的时候发现外面看到的电流和进到模块内部的电流不相等,和几个同事还有老大找半天没找到这个多出来的电流哪儿去了,请问有没有大佬碰到过这种情况,知道是咋回事或者有解决办法不?直观感觉像是仿真器自己在内部添加了一些虚拟的电阻电容来方便找operation point。如下图,红色和粉色分别是0V理想电压源正负端的电流,电流流向从正端到负端,大小接近4uA,但是进到模块内部就只剩下177nA的电流了,我进到模块内部去仔细找过了,内部的电流的确是177nA。

楼主:
顶一顶不要沉啊

网友:
怀疑仿真环境的问题,截全一点看看

网友:
VIN电压是多少呢?看一下log文件,gmin有没有被优化?

网友A:
根据你vdc = 0,我猜测V2正端接的应该是gnd,所以你正端测到的是流到地节点的电流;负端是电路内部一条支路的电流

网友B:
会不会有接到什么地方的  导致电流有不对  能不能帮忙多串个电阻看的电阻的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你vdc = 0,我猜测V2正端接的应该是gnd,所以你正端测到的是流到地节点的电流;负端是电路内部一条支路 ...

不是,vdc=0是说这个电压源是个0V电压源,两端电压差是0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有接到什么地方的  导致电流有不对  能不能帮忙多串个电阻看的电阻的电流 ...

这个方法试过,串在外面电阻上的压降大点,川到内部的压降就小,两次串的电阻阻值相同的,仔细查过了没有其他通路

楼主:
说一下进展。这是在跑顶层,我一层一层往下跑过去,一直跑到最底层的哪个block仍然存在这种外部电流和内部流出该节点的电流之和不一样的情况,且VIN=24V时不会出现,VIN>26V时就会出现这样不等的情况。目前内部用的管子是TSMC18工艺的nld20有iso的管子,如果替换成无iso的管子则内外电流完全相等。如果不替换管子,APS仿真器无论什么精度都跑出来不相等,但是用spectre跑出来内外电流就是相等的,我现在正在用spectre尝试跑一下顶层,目前还没有跑出结果。

楼主:
引用 楼主:
说一下进展。这是在跑顶层,我一层一层往下跑过去,一直跑到最底层的哪个block仍然存在这种外部电流和内部 ...

spectre结果出来了,顶层电流和内部电流之和相等,且这个顶层电流和之前aps跑出来的电流基本相等,看起来像是APS仿真器(不管开不开++,用什么精度)无法准确算出内部电流,但似乎我觉得这种现象无法单纯用模型或者仿真器存在问题来解释。

网友:
端口存在寄生电容,电流给寄生电容充电了,可以看看该端口电压值是不是一直在上升

网友:
帮我把解析度调到最高试看看

网友(2022-11-14):
引用 楼主:
说一下进展。这是在跑顶层,我一层一层往下跑过去,一直跑到最底层的哪个block仍然存在这种外部电流和内部 ...

这段描述,感觉更像是iso的寄生diode达到BV附近后的Leakage 。。。

网友(2023-11-02):
引用 楼主:
spectre结果出来了,顶层电流和内部电流之和相等,且这个顶层电流和之前aps跑出来的电流基本相等,看起来 ...

楼主您好,请问您现在知道为什么出现电流不一致的情况了吗? 我现在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不知道如何处理?不知道您有没有比较好的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