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工艺角对于运放增益的影响

楼主(2022-09-23):
设计出来的运放在仿真工艺角时发现增益和带宽基本没变,合理吗,感觉太理想了吧

楼主:
运放结构是五管两级差分运放

网友A:
看一下你仿PVT的corner设置

网友:
是合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你仿PVT的corner设置

网友B:
温度的影响一般会显著大于工艺角的影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温度的影响一般会显著大于工艺角的影响吧

我仿真出来高低温变化3个db左右,工艺角变化只有不到1dB

网友C:
电路里面用的器件都包括进去了吗,只看到了hvt和lvt,没使用普通的标准Vt的晶体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路里面用的器件都包括进去了吗,只看到了hvt和lvt,没使用普通的标准Vt的晶体管?
...

对的,都包含了,MOS管只有两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