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 添加了tapcell跑vs时match不到这个cell,导致lvs不能compare

楼主(2022-09-23):
数字后端新手在跑icc,用的是台积电180nm的库。在前边floorplan的时候添加了tapcell,在icc吐出网表的时候把tapcell也写在了网表里边。
在跑lvs的时候有一步是要把icc吐出的网表跟spice文件(工艺库对标准单元晶体管描述的)给合并下,生成晶体管级别的描述,但是在这个spice文件中并没有定义到tapcell,就导致跑 lvs的时候识别不到这个tapcell,除了问题。
想请教下大佬在icc吐出网表时,一般怎么处理tapcell,就是write_option怎么描述
下面是我的部分脚本跟calibre报的错
脚本

lvs报错

楼主(2022-11-22):
这个tapcell在读出.v文件时要把它给忽略掉才行

网友:
2 楼正解。跟着你的stdcell的spice走,有tapcell,那么pr的网表就出来tapcell。没有,就不出。

网友:
简单的说,spice netlist内有管子/器件的cell才对比LVS,否则就无需对比;ICC写pr netlist时,把tapcell ignore掉,设为exclude ce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