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 tluplusRC参数文件只有typical

楼主(2022-09-23):
最近在用台积电180nm的库跑后端流程,用的后端软件是icc
在查看工艺库的RC参数文件时 发现库里边只有typical文件,没有其他环境的库,不太清楚是不是就应该没有这个库还是漏掉了

还请了解的大佬帮忙解答一下

楼主(2022-12-05):
前两天看了下别的工艺库itf跟tluplus的区别,发现itf文件就是tluplus文档前面的可读部分,直接摘下前面部分当作itf文档,最后用starrc转换下就行。只是还是没有找到其他工艺角的库

网友:
t家给东西的风格是这样子的,这目录下是会有个typ的itf。但是其实是应该找fab讨全套RC的。C家的直接讨qrcTech, S家的nxtgrd 。

网友(2023-04-14):
请问是只有typ的库 还是需要找tsmc进行要全套的呢

楼主(2023-05-22):
这个情况确实是需要找fab要全套库的,要是练习的话,就可以先用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