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G的电路功能是什么

楼主(2022-09-23):
BG的电路功能是什么,没找到

网友:
带隙基准

网友:
带隙模块的功能是产生一个与PVT(process voltage temperature )无关的基准电压。

网友:
带隙基准 给电路产生一个基准电压

楼主:
那基准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基准是什么意思

可以理解为不受温度影响,bg的原理就是一个正温度系数一个负温度系数,两个结合之后就能产生一个基本不受温度影响的基准电压,这个基准电压可以理解为它很准,比如就是1.1V上下波动0.0几,保证核心电路有一个稳定的参考电压,从而使得芯片正常工作。

楼主:
晓得了,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理解为不受温度影响,bg的原理就是一个正温度系数一个负温度系数,两个结合之后就能产生一个基本不受 ...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