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cadence617原理图仿真,出现路径错误。

楼主(2022-09-23):
(图片)

网友:
这路径看着不对啊

网友:
路径不对

楼主:
这路径该怎么设置呢?

网友:
要看你的环境设定才知道

网友A:
可以在仿真环境ADE-L的Setup---Model Libraries中设置正确的路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在仿真环境ADE-L的Setup---Model Libraries中设置正确的路径

在这个位置,我该如何选择正确的仿真模型文件呢?

网友:
你这个报错是安装pdk时,libInitCustomExit.il文件默认写入的model路径,如果要消除,请到PDK下,找到libInitCustomExit.il,并修改

楼主:
问题已解决 ,谢谢大家。

网友:
曾经遇到过这个错误,重新选择下Model路径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