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pf里enable level shift要怎么插入

楼主(2022-09-23):
user guide里没有搜到ELS相关的策略,我套用isolation策略好像综合不进去,有大佬能解答一下enable level shift cell一般怎么指定实现策略吗

网友:
就是通过isolation strategy插入的呀

网友A:
然后map isolation cell的时候需要选择指定的ELS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然后map isolation cell的时候需要选择指定的ELS器件

那估计是我哪里没设置对,我再看看,谢谢老哥,顺便再问一下,那level shift策略还需要指定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估计是我哪里没设置对,我再看看,谢谢老哥,顺便再问一下,那level shift策略还需要指定吗
...

不需要了 ELS相当于就是Isolation + Level Shifter

网友:
看下upf手册不就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