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不同位置的cell 如何做到将他们的右边同时对齐 齐平

楼主(2022-09-23):
有什么办法能做到从图一变成图二的? (注:这cell不能左右翻折,因为有好几百行这样的,实在是不想一个个 对齐了

楼主:
就是说 怎么做到同时一起对齐 ,align我只会一个一个  不会批量

楼主:
我想到一个方法就是 把里面的cell 保存一个 在里面翻着,可以实现那种效果 但稍微有点麻烦 ,所以想是不是工具有什么功能能实现这个效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说 怎么做到同时一起对齐 ,align我只会一个一个  不会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Align也可以批量

原来如此,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