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只检测电压上跳,不检测电压下跳

楼主(2022-09-23):
用了左侧的结构,当vout上跳的时候,可以把nb1也上拉,增大电流,但是我不想在vout下降时也把nb1下拉。不知道有没有办法可以单向检测传递vout的过冲电压。

网友:
如果只想检测过冲的话,那就不能用电容接在输出端做检测的方法了。考虑电流或电压作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