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kill有没有方法判断选的是左边还是右边的?

楼主(2022-09-23):
请问大佬们,如图所示,选择了path的一边,skill有没有方法判断选择的是左边还是右边的?

网友:
可不可以比较X轴坐标的大小,小的在左,大的在右,但是这样好像只局限于直线了

网友:
没错,这个只能根据坐标去判断

楼主:
我的想法是获取鼠标的坐标X,Y的值,然后跟线的各个点的坐标X,Y值做对比,取绝对值最小的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