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UN PEX和RUN XACT有没有linux command呢?有相关资料吗?

楼主(2022-09-23):
请教一下,RUN PEX和RUN XACT都是抽寄生,他们之间有什么关联和区别吗?什么情况下使用呢?目前有没有linux command 指令集操作呢?

网友A:
我只用过run pex 提取后仿网表。run xact没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只用过run pex 提取后仿网表。run xact没用过。

谢谢回复,我也在查找资料学习。
有知道的大神告知一下,感激不尽!

楼主(2024-09-05):
已解决

早就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