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导入verilog报错

楼主(2022-09-23):
cadence ic617 virtuoso import verilog代码时出现了以下错误,第一次弄这个,不知道该怎么解决,求各位解答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辈,要不你帮我看下这个PATH文件,是那条语句出错了,我也不太懂这些语句的含义,辛苦前辈了,这个我看 ...

改了几个地方。

设置了环境变量CDSHOME,原来是CDS_HOME。很多PDK,文档用的都是CDSHOME。
export CDSHOME=/EDA/Cadence/IC617

增加了几个环境变量。
#+++++++++++++++++++++++++++++++++++++++++++++++++++++++++++++++++++++++
# Some of these variables are used by various other tools, e.g. foundry's PDK.
# Set them to be safe
#+++++++++++++++++++++++++++++++++++++++++++++++++++++++++++++++++++++++
export CDSDIR=$CDSHOME
export CADENCE_DIR=$CDSHOME
export CDS_INST_DIR=$CDSHOME
export CDS_ROOT=$CDSHOME
export CDSROOT=$CDSHOME

修改了IC617有关的路径,加了下面两个路径到PATH
$CDSHOME/tools/bin
$CDSHOME/tools/dfII/bin

修改了INCISIVE 15.2有关的路径,增加了环境变量AMSHOME,加了下面几个路径到PATH。
export AMSHOME=/EDA/Cadence/INCISIVE152
$AMSHOME/bin
$AMSHOME/tools/bin
$AMSHOME/tools/bin/64bit
$AMSHOME/tools/dfII/bin
$AMSHOME/tools/cdsgcc/gcc/bin:

开一个新的terminal,source一下新的环境变量设置文件,再用which virtuoso, which ncvlog看一下是否找到了正确的二进制可执行文件。

Good luck!

楼主:
自己顶一个 求各位路过的大佬解答下

网友A:
路径里找不到ncvlog,是否没有安装Xcelium或IUS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路径里找不到ncvlog,是否没有安装Xcelium或IUS

你好  我安装了INCISIVE152 这个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路径里找不到ncvlog,是否没有安装Xcelium或IUS

你那有Xcelium或IUS的安装包没,能发下以及安装教程吗?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  我安装了INCISIVE152 这个不行吗?

这个就可以了。
查一下是不是没有加到PATH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可以了。
查一下是不是没有加到PATH里

请问下,在那看是否加到PATH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下,在那看是否加到PATH里了?

用下面这个命令可以查环境变量PATH
echo $PATH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下面这个命令可以查环境变量PATH
echo $PATH

这算包括在里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下面这个命令可以查环境变量PATH
echo $PATH

ncvlog.log文件在这两个路径下面,我加了这条语句  也不行,我一直卡在这,求前辈赐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ncvlog.log文件在这两个路径下面,我加了这条语句也不行,我一直卡在这,求前辈赐教
...

我看到以前用INCISIVE是这样设置的
export PATH=$CADHOME/INCISIVE152/binCADHOME/INCISIVE152/tools/binCADHOME/INCISIVE152/tools/vtools/vfault/bin{PATH}

你试一下
which ncvlog
看看系统能不能找到ncvlog这个可执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我看到以前用INCISIVE是这样设置的
export PATH=$CADHOME/INCISIVE152/binCADHOME/INCISIVE152/tools/b ...

不知道为什么系统把 冒号$ 自动换成一个表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为什么系统把 冒号$ 自动换成一个表情了

前辈你好,  改后which ncvlog  有,但还是报这个错误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前辈你好,改后which ncvlog有,但还是报这个错误

那就说明INCISIVE路径没问题。Cadence IC617的路径可能有问题。你查一下:
which virtuoso
IC617的安装目录下有几个virtuoso,要用 /tools/dfII/bin 下面那个 virtuoso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前辈你好,改后which ncvlog有,但还是报这个错误

好像少了冒号 :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说明INCISIVE路径没问题。Cadence IC617的路径可能有问题。你查一下:
which virtuoso
IC617的安装目 ...

前辈这个路径该怎么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前辈这个路径该怎么改

试一下中间加个tools/
export PATH=$PATHVIRTUOSO_HOME/tools/bin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一下中间加个tools/
export PATH=$PATHVIRTUOSO_HOME/tools/bin

前辈,加后也找不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前辈,加后也找不到

重新开个terminal再看一下virtuoso, ncvlog是否指向正确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少了冒号 :

前辈  这个前面的冒号补上了 可能就是virtuoso的路径不对 按照前辈的改法 which virtuoso 不在tools/dfII/bin/virtuoso这个下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开个terminal再看一下virtuoso, ncvlog是否指向正确的地方

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开个terminal再看一下virtuoso, ncvlog是否指向正确的地方

virtuoso路径不对

网友A:
引用 楼主:
virtuoso路径不对

是的,virtuoso路径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virtuoso路径不对

前辈  这个virtuoso路径怎样才能指向 dfII下的bit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前辈  这个virtuoso路径怎样才能指向 dfII下的bit啊

跟前面改INCISIVE路径类似的,用export命令。也许是一堆export的前后顺序没改对。前面什么地方已经把 /IC617/bin 加进去了,后面即使有 /IC617/tools/bin,启动的时候仍然先找到的是前面那一个。用 echo $PATH 查一下,看是不是这样。 不妨考虑把export命令里的$PATH放到最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前面改INCISIVE路径类似的,用export命令。也许是一堆export的前后顺序没改对。前面什么地方已经把 /IC6 ...

像前辈所说的那样,先运行IC617bin,后再运行IC617中的tools/bin,这该怎么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前面改INCISIVE路径类似的,用export命令。也许是一堆export的前后顺序没改对。前面什么地方已经把 /IC6 ...

前辈,要不你帮我看下这个PATH文件,是那条语句出错了,我也不太懂这些语句的含义,辛苦前辈了,  这个我看了一下,是先运行IC617/bin,后再运行IC617/tools/bin,不知道该怎么改好

#==================== License ============================#
alias lmc='/EDA/Cadence/IC617/tools/bin/64bit/lmgrd -c /EDA/Cadence/license/cadence.dat -l /EDA/Cadence/license/cadence.log'
alias lmm='/EDA/Mentor/Calibre/aoi_cal_2016.3_28.17/pkgs/mgls/bin/lmgrd -c /EDA/Mentor/license/mentor.dat -l /EDA/Mentor/license/mentor.log'
alias lms='/EDA/Synopsys/scl_v201806/linux64/bin/lmgrd -c /EDA/Synopsys/license/license.dat -l /EDA/Synopsys/license/synopsys.log'
#===================== Cadence ===========================#
alias ic617='/EDA/Cadence/IC617/tools/dfII/bin/virtuoso'

export CDS_HOME=/EDA/Cadence/IC617
export DO_DONT_DO_OS_LOCK=SET
#export CDS_LIC_FILE=5280@EDAServer
export LM_LICENSE_FILE=/EDA/Cadence/license/cadence.dat

export SPECTRE_DEFAULTS=-E
export CDS_Netlisting_Mode=Analog

export CDS_LOAD_ENV=CSF
export CDS_AUTO_64BIT=ALL
export CDS_INST_DIR=/EDA/Cadence/IC617

#===== only red hat enterprise 7.2 needed
export W3264_NO_HOST_CHECK=1
#export OA_UNSUPPORTED_PLAT=linux_rhel50_gcc44x

#====================================================#
#                       Cadence                      #
#====================================================#
#====================== IC617 =======================#
#export OA_HOME=/EDA/Cadence/IC617/oa_v22.50.091
#export VIRTUOSO_HOME=/EDA/Cadence/IC617
#export PATH=$PATHVIRTUOSO_HOME/tools/bin
#export PATH=$PATHVIRTUOSO_HOME/tools/dfII/bin
#export PATH=$PATHVIRTUOSO_HOME/tools.lnx86/dfII/bin
#export PATH=$PATH:$VIRTUOSO_HOME/tools.lnx86/bin
export PATH=$CADHOME/IC617/bin:$CADHOME/IC617/tools/bin:$CADHOME/IC617/tools/vtools/vfault/bin:${PATH}
#===================== SPECTRE ======================#
export SPECTRE_HOME=/EDA/Cadence/SPECTRE171
export PATH=$PATH:$SPECTRE_HOME/bin

export MOZILLA_HOME=/usr/bin/netscape

#==================== INCISIVE ======================#
#export INCISIVE_HOME=/EDA/Cadence/INCISIVE152
#export PATH=$PATH:$INCISIVE_HOME/bin
#export PATH=$PATH:$INCISIVE_HOME/tools.lnx86/bin
#export PATH=$PATH:$INCISIVE_HOME/tools.lnx86/dfII/bin
#export PATH=$PATH:$INCISIVE_HOME/tools.lnx86/ifv/bin
export PATH=$CADHOME/INCISIVE152/bin:$CADHOME/INCISIVE152/tools/bin:$CADHOME/INCISIVE152/tools/vtools/vfault/bin:${PATH}
#===================== INNOVUS ======================#
export INNOVUS_HOME=/EDA/Cadence/INNOVUS152
export PATH=$PATH:$INNOVUS_HOME/bin
export PATH=$PATH:$INNOVUS_HOME/tools.lnx86/innovus/bin/64bit

#====================== INDAGO ======================#
export INDAGO_HOME=/EDA/Cadence/INDAGO151
export PATH=$PATH:$INDAGO_HOME/bin

#===================== STRATUS ======================#
export STRATUS_HOME=/EDA/Cadence/STRATUS152
export PATH=$PATH:$STRATUS_HOME/bin

#==================== CONFRML =======================#
export CONFRML_HOME=/EDA/Cadence/CONFRML171
export PATH=$PATH:$CONFRML_HOME/bin

#====================== GENUS =======================#
export GENUS_HOME=/EDA/Cadence/GENUS152
export PATH=$PATH:$GENUS_HOME/bin

#======================= EXT ========================#
export EXT_HOME=/EDA/Cadence/EXT151
export PATH=$PATH:$EXT_HOME/bin

#======================= PVS ========================#
export PVS_HOME=/EDA/Cadence/PVS151
export PATH=$PATH:$PVS_HOME/bin

#======================= MVS ========================#
export MVS_HOME=/EDA/Cadence/MVS152
export PATH=$PATH:$MVS_HOME/bin

#======================= SSV ========================#
export SSV_HOME=/EDA/Cadence/SSV152
export PATH=$PATH:$SSV_HOME/bin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了几个地方。

设置了环境变量CDSHOME,原来是CDS_HOME。很多PDK,文档用的都是CDSHOME。

前辈  你好  我刚刚试了下 可以找到

但是,我导入verilog文件时还是冒之前的错误
前辈,改之前DC还可以打开,改之后DC也打不开  这是为啥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前辈  你好  我刚刚试了下 可以找到

但是,我导入verilog文件时还是冒之前的错误

已经能找到ncvlog,试一下在命令行是否可以运行。
ncvlog -help
ncvlog <your_verilog_netlist>
看一下有没有报错。也许license里缺了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辈  你好  我刚刚试了下 可以找到

但是,我导入verilog文件时还是冒之前的错误

dc环境变量没动过,没有理由跑不起来。是否忘了启动dc的license serv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经能找到ncvlog,试一下在命令行是否可以运行。
ncvlog -help
ncvlog

前辈,newline出现了语法错误
前辈 启动dc的license server不是终端输入dc_shell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前辈,newline出现了语法错误
前辈 启动dc的license server不是终端输入dc_shell吗
...

我的意思是试一下compile你的网表
ncvlog <your_verilog_netlist>
把<your_verilog_netlist>换成你的网表文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前辈,newline出现了语法错误
前辈 启动dc的license server不是终端输入dc_shell吗
...

你的EDAEnv里开头的地方有alias lms,启动注册服务器应该就是这个命令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意思是试一下compile你的网表
ncvlog
把换成你的网表文件

前辈  我重启了虚拟机  然后可以导入 verilog了  太感谢前辈了

但是 我的DC还是启动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EDAEnv里开头的地方有alias lms,启动注册服务器应该就是这个命令呀

前辈的意思是  这个启动license server命令已经有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前辈的意思是  这个启动license server命令已经有了

先跑一下lms,看注册服务器能否起来
再跑dc_shel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跑一下lms,看注册服务器能否起来
再跑dc_shell

前面出现这个  该咋看 注册服务器起来没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前面出现这个  该咋看 注册服务器起来没

lmgrd显示信息最后一行,注册文件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lmgrd显示信息最后一行,注册文件不对

前辈  我看它所指的路径对啊  而且之前还能打开  这个license文件我也没动啊
前辈,我试了下lmc也出现了Invalid License File这个 但virtuoso可以启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辈  我看它所指的路径对啊  而且之前还能打开  这个license文件我也没动啊

前辈,我试了下lmc也出现了I ...

估计是破解版,注册文件只需要FEATURE,并不是正版的注册文件。估计那几个lmgrd命令都是用不到的。
发现你的EDAEnv有下面这两句,看上去有问题。第一句应该无效,第二句才是需要的。
export SNPSLMD_LICENSE_FILE=27000@EDAServer
#export SNPSLMD_LICENSE_FILE=/EDA/Synopsys/license/license.dat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前辈  我看它所指的路径对啊  而且之前还能打开  这个license文件我也没动啊

前辈,我试了下lmc也出现了I ...

不知为什么回复不显示,也许有敏感字。
你的EDAEnv有下面这两句,看看是不是错了。第一句应该注释掉,第二句才是需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为什么回复不显示,也许有敏感字。
你的EDAEnv有下面这两句,看看是不是错了。第一句应该注释掉,第 ...

刚刚重启了虚拟机 然后先lms 没报错 再dc_shell就好了  再次谢谢前辈的帮助

网友B(2024-04-18):
引用 楼主:
前辈,要不你帮我看下这个PATH文件,是那条语句出错了,我也不太懂这些语句的含义,辛苦前辈了,这个我看 ...

您好, 想问下您这份EDAEnv文件是怎么进行修改的呢?我这边权限都在root上,改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好, 想问下您这份EDAEnv文件是怎么进行修改的呢?我这边权限都在root上,改不了
...

我这边是有root权限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边是有root权限的

谢谢,我后面找到了root密码

网友C(2025-06-27):
请问这个导进去是电路图还是代码?可以用来跑混合放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这个导进去是电路图还是代码?可以用来跑混合放真吗

AMS跑数模混合仿真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