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 稳定性问题请教

楼主(2022-09-23):
大家好,
我在跑 LDO 稳定性AC仿真的时候发现如果给VREF 一个电压源,那么会产生稳定性问题,但是如果换成一个电流源落到电阻上形成的电压,就没有稳定性问题。
所以过来请教原因是什么, 谢谢。

楼主:
实在有点费解,没有找到具体原因,请教大家是不是可能仿真设置的问题?
另外,用spectre和hspice得到了同样的结论,

考虑是不是可能有AC通路,从VREF 到 VREG输出。但是没有找到。
请大家帮忙看看。谢谢

楼主:
感觉从VREF到输出应该没有AC的回路,所以这个结果有点不清楚,谢谢了。

楼主:
此外,仿真还发现,右边图的红色电容的值,也会影响 PM,没想出来为什么,先谢谢大家的意见了

楼主:
后来看了一下,是由于Rin的变化产生的,如下图。Rin 变小增加了有效的输入阻抗,提高了增益,但是降低了稳定性。

网友:
那么你直接给电压源,应该Rin最大,稳定性最好啊,为什么你仿真结果稳定性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