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SD 器件之间的会不会出现Latch Up 问题?

楼主(2022-09-24):
最近在一个0.18um 30V BCD 工艺中的多个产品都出现ESD 过不了4KV 的问题,

VCC 和 VSS 之间放了一个 40V左右的, LPNP ESD 器件做防护,

高压IO 脚也放置了同样的 LPNP ESD 器件对 VSS 防护,对VCC 没有专门做ESD设计

5V IO 脚放的 GGNMOS 对地的 ESD 防护,对VCC 没有专门做ESD设计

感觉好像发现一个规律:
1. VCC 对 VSS 可以过+/- 4KV,  低压  IO 对VSS过 +/- 4000V,
2. VCC 对低压IO 脚打正压, 会经过LPNP 到VSS 从VSS 经过GGNMOS正偏到IO 脚泄放。
当这个IO 脚的 ESD 器件离 高压 LPNP ESd 器件比较近的时候(<50um), 通常2000V 就坏了。 烧毁点在这个 LPNP ESD 的边缘,靠近低压ESD器件的一侧。

而离VCC Pad 较远的低压IO口, 也能过4KV 没有问题。
所以很怀疑是不是两个 ESD 器件之间发生栓锁,产生局部击穿了?

哪位大牛能帮忙解答一下, 这种情况可能吗? 有无资料可以参考?
高压 ESD的器件和  低压 ESD 器件之间在版图上应该做什么样的布置可以防止上述问题?

十分感谢~~

网友A:
肯定是存在Latch的可能,跟是否为ESD device无关

网友B:
可以从4kV往下测看多少可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存在Latch的可能,跟是否为ESD device无关

ESD 器件之间应该加ISO 环吗?  应该放多远的距离?   DRC  没有检查出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从4kV往下测看多少可过

有的可以过2000, 有的能过2500,    IO 对 GND ,VCC对GND 都可以过4K

网友:
应该是高压的PNP的base 和低压GGNMOS的Nring形成寄生NPN导通了

网友C:
如果形成NPN 还是有很大的面积,楼主可以share 电路的schematic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形成NPN 还是有很大的面积,楼主可以share 电路的schematic

网友D:
从图片上看烧毁的都在边边上,是不是finger开启不均匀

网友:
放电路径寄生电阻不一样 导致电流不均匀?
GGNMOS的最上端和最下端的finger 都坏了吗?

网友(2022-10-25):
明显发生 不均匀导通了, 建议AA contact的布局优化一下

网友:
楼主请标一下画圈的地方所对应的是什么什么管子,以及guardring是接的什么电位

网友:
感觉和工艺的不均匀性有点关系, 可以考虑STI和AA 交接处搭一段SAB

网友:
肯定会,加Guard Ring

网友:
从器件结构上 确实存在寄生SCR,这也是导致失效的原因之一。关于latch up和ESD设计 可以关注我的公众号 :番茄ESD小栈 昨天我刚写了一期关于latch-up的。

网友:
HeFei changxin 在 zhao pin ESD 方面的人才,有意加入,可以V xin联系; 号码 531254109

网友E(2023-03-18):
引用 网友D:
从图片上看烧毁的都在边边上,是不是finger开启不均匀

finger开启不均匀的话应该是烧在中间吧

网友:
低压esd离高压esd太近了,具体要看vcc多高电压,距离要求不同

网友F(2023-06-30):
引用 网友E:
finger开启不均匀的话应该是烧在中间吧

为什么呢?帮忙解释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为什么呢?帮忙解释一下。

相比边上,中间的容易开启。
因为中间距离guard ring最远,等效可以讲中间finger衬底电阻最大,相应的电流流过压降大使得它的寄生BJT更容易正偏开启

网友:
确信是latch-up,形成了PNPN结构,PNPN依次是lpnp的E,BE的N-WELL,P-SUB以及ggnmos的P-WELL,最后是source的N+。当从VCC打正压时,会构成latchup的必要条件。拉间距可以理解成SCR器件中的提高BV的动作,这样在做ESD的时候不达到它的BV,就不会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