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DL转schematic中电阻无法识别的问题

楼主(2022-09-24):
最近在617,工艺库是smic18上学习CDL转schematic,经过试验MOS管跟二极管都能成功将CDL转成schematic。但是电阻就一直识别不了,论坛上面以前也有前辈有这样子的困难,但是后面都不了了之了。CDL转schematic最关键的部分是devicemap这个文件的编写,一开始我电阻是跟着论坛中一位前辈的CDL to Schematic转换心得.pdf跟着写的,跟着他写的devicemap,关于电阻的语句如下:
devSelect := resistor rhrpo        propMatch := subtype rhrpo
        proMap := l segL w segW

然后电路图生不出来,spiceIn.log中会报错,具体显示如下,Master cell smic18mmrf.rhrpo' does not have CDF siminfo data for simulator: 'spectre。

后面的话,又跟着论坛某条帖子写一个,
devSelect := resistor res        propMatch := r
这么写的话,虽然可以生成电路图,但是电路图里面的管子都是analogLib理想库中的res,结果也不理想。

附网表,是两个rhrpo的电阻串联,上面接VDD,下面接GNDA。
.SUBCKT restest GNDA VDD
*.PININFO GNDA:I VDD:I
RR1 net5 GNDA 5.24579K $[rhrpo] $W=2u $L=10u M=1
RR0 VDD net5 5.24579K $[rhrpo] $W=2u $L=10u M=1
.ENDS

我自己还是更偏向第一个devicemap的语言,因为我的MOS跟二极管都是跟第一个差不多的,但是不懂为什么在写电阻的时候它就是时别不出来。

网友:
你这个需要手动修改CDL,然后配合devicemap语句来实现。第一个device.map应该是对的,但是要把cdl文件格式进行修改。具体的不太记得,试着改成subckt的实例化格式看。就是前缀加X,后面model的$去掉,并且替换到阻值前面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你可以试着SMIC18自己建一个sch,然后导出成CDL,然后打开CDL网表看看电阻叫啥?

假设你SMIC18来回倒用到的res名称是B,目前你的CDL网表里是A,试着用awk替换B到A。这么做应该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试着SMIC18自己建一个sch,然后导出成CDL,然后打开CDL网表看看电阻叫啥?

假设你SMIC18来回倒用到 ...

谢谢前辈,我去琢磨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试着SMIC18自己建一个sch,然后导出成CDL,然后打开CDL网表看看电阻叫啥?

假设你SMIC18来回倒用到 ...

这个awk语言第一次接触,还有点陌生现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试着SMIC18自己建一个sch,然后导出成CDL,然后打开CDL网表看看电阻叫啥?

假设你SMIC18来回倒用到 ...

我这个CDL电路图的话,就是一开始自己画了原理图,然后导出CDL得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awk语言第一次接触,还有点陌生现在

量不大就查找替换,用记事本或者vim。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这个CDL电路图的话,就是一开始自己画了原理图,然后导出CDL得来的。

基于哪个工艺库画的,是基于smic18工艺库画的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于哪个工艺库画的,是基于smic18工艺库画的不?

是的前辈,smic18mmrf工艺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前辈,smic18mmrf工艺

别喊我前辈,我也好多不知道的。

你看看导入cdl网表里面有没有reflib什么的选项,可能你指定了(或者默认了)reflib是analogLib

reference lib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喊我前辈,我也好多不知道的。

这边的话,如果我用第二个我写的devicemap,不加analogLib的话,会直接报错,加上了这个理想库才能用。哥,要不您私聊我留个联系方式,这么留贴效率有点低,我做出来后会把技术文档会分享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喊我前辈,我也好多不知道的。

.SUBCKT restest GNDA VDD
*.PININFO GNDA:I VDD:I
RR1 net5 GNDA 5.24579K $[rhrpo] $W=2u $L=10u M=1
RR0 VDD net5 5.24579K $[rhrpo] $W=2u $L=10u M=1
.ENDS
整个网表是这样子的,我把头文件都给删除了。

楼主:
现在自己暂时能想到的解决方案:
devicemap如下:
devSelect := resistor res
        propMatch := r
        propMap := W w L l m
将电阻映射到理想库中的res里面,因为smic18的电阻没法映射,具体的原因我这里也找不到。
然后将本来的CDL文件如下:
.SUBCKT restest GNDA VDD
*.PININFO GNDA:I VDD:I
RR1 net5 GNDA 5.24579K $[rhrpo] $W=2u $L=10u M=1
RR0 VDD net5 5.24579K $[rhrpo] $W=2u $L=10u M=1
.ENDS
改写成这样子:
.SUBCKT restest GNDA VDD
*.PININFO GNDA:I VDD:I
RR1 net5 GNDA r=15.7584K $[rhrpo] W=2u L=30u M=2
RR0 VDD net5 r=5.24579K $[rhrpo] W=2u L=10u M=1
.ENDS
这样子最后导出的电路图可以得到一个由理想库出来的电阻,宽长比都是跟CDL网表里面一样的,最后在手动改管子的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