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pf的level shifter老是插不进,报的error看不出是啥原因

楼主(2022-09-25):
这是check_mv_desgin报的
我的upf环境脚本是这样的
路过的大佬能帮忙解惑一下吗

网友A:
level shifter正常是前端综合的时候加的,后端只读入UPF不负责create level shift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level shifter正常是前端综合的时候加的,后端只读入UPF不负责create level shifter

对的老哥,我现在就是综合的步骤,iso和ls的策略都有,但是dc check_mv_design的时候一直报operating condition没有设好,然后就插不进去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的老哥,我现在就是综合的步骤,iso和ls的策略都有,但是dc check_mv_design的时候一直报operating co ...

你这少写了“source PD” "sink PD" "input_supply_set" "output_supply_set"。可以试试加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少写了“source PD” "sink PD" "input_supply_set" "output_supply_set"。可以试试加上去

谢谢老哥回复
改完之后check_mv_design确实没有error和warning了,但是在compile之后,网表里依旧没有指定的cell,compile的时候报了下面这些有关的warning,老哥方便指导一下吗
附upf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哥回复

改完之后check_mv_design确实没有error和warning了,但是在compile之后,网表里依旧没有指 ...

你这些NET上设dont_use 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些NET上设dont_use 了吗

我综合脚本里把所有 don_touch 和 dont_use 都移除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综合脚本里把所有 don_touch 和 dont_use 都移除了

你把source和sink写成PD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source和sink写成PD试试

我目前compile时有下面这几个相关的warning:
感觉upf好像没啥问题,debug不出来了,会不会是lib有问题啊,我已经把level shifer和enable level shifter库里的所有的dont_use和dont_touch都remove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目前compile时有下面这几个相关的warning:

应该是库有问题

网友C(2022-11-09):
我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

网友(2023-09-25):
引用 网友C:
我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

解决了吗 老哥 解决的办法是什么

网友(2025-02-18):
10楼是对的,我这两天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查了一天最后发现是库的问题,改了lib文件,重新生成db 文件,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