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创建版图出现点问题,不知道如何解决

楼主(2022-09-25):
我是用synopsys完成了数字版图的创建后,将其导入cadence里面,但在导入之后,几乎所有的Via Definition都产生了偏差,如图所示:原本VIA2应该被映射为M3_M2,但在我的数字版图中,都被映射为了M3_M2C,此外,关于Via的定义中还多出了M3_M2_via这种类型。
M3_M2c和M3_M2_via这两种类型在模拟工艺库中都没有定义,导致版图无法正常识别。

网友:
数字版图是以什么格式导入到cadence? def or gds?

网友:
如果是以gds 的格式导入 ,应该不会出现这种问题。

楼主:
感谢回复,是用gds格式导出,输出gds文件时set_write_stream_options -flatten_via后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