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rituoso软件 40nm poly不能自动重合

楼主(2022-09-25):
如图所示,vrituoso软件 40nm poly不能自动重合,请问怎么操作?

网友:
你说的自动重合指的是啥?手动能不能让poly 重叠呢?shift +e 打开 layout Editor options 窗口,把左边的Abut Server 选项取消勾选试试看。

网友:
指示的地方是POLY dummy吗?一般来说在属性选项里是有开关可以关掉的,除非是最小尺寸的mos会要求打开,另外poly dummy 合并以后好像会报DR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