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环路增益和相位曲线发生急剧突变

楼主(2022-09-25):
有没有大佬见过这种样子的环路增益和相位曲线呀,请问1.6MHz附近的那个增益向下的尖峰和突然上升的相位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是共轭的极点或零点吗

网友:
我昨天设计一个放大器和你这差不多也有个相位突然上升,我是个小白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把他调到0dB带宽以外了

网友:
以前在GBW之外也遇到这个情况,但不知道是什么导致的,蹲一个大佬解答一波

网友:
-180到180其实可能是连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