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di 加载fsdb自动loaddesign问题

楼主(2022-09-25):
10资产
最近在用vcs -kdb -lca命令跑仿真时,发现用Verdi打开fsdb波形文件空空如也,按理来说这个命令是可以自动load design和波形的,请问大家这是怎么回事?我检查过我的路径fsdb和simv.daidir文件都有,不知问题出在哪?

楼主:
感谢各位,经过我几天的努力,找到原因了,这个是由于VCS和verdi的版本不一样,所有VCS的命令Verdi不一定认,把VCS和Verdi的版本改成一致的就可以了

网友:
如果仿真器是vcs,编译的时候,增加-kdb选项,这样可以产生一个库
这个库可以帮助verdi -ssf xxx.fsdb的时候,自动把design load进去
但是这个库,可能不会跟着rtl实时更新,reload改动没有变化,需要重新编译。记不太清了
纯verilog设计,小设计,建议还是用文件列表

网友:
欸,你做的和我说的已经差不多了,唯一就是-ssf你没说,加上了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