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怎么用EMX仿真带有整个地平面的整版?

楼主(2022-09-25):
我现在正在用EMX仿真一个CMOS工艺做的PA,请问怎么设置EMX的端口,仿真整版才准确一些。

网友A:
可以交流一下吗 最近也在学习emx方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交流一下吗 最近也在学习emx方面

可以呀

网友:
整版的仿真需要很强大的计算能力吧,通常不都是把整个PA分成各个小模块仿然后通过config来仿真吗?博主可以交流一下吗?

网友B(2022-12-13):
大佬们怎么解决的最后,我也遇到了仿真整版的时候,地平面恨大,不知道怎么给地加port能让仿真结果准一些,分开仿和整版仿真差别还比较大

网友(2023-07-18):
帖子沉了吗

网友(2025-03-18):
引用 网友B:
大佬们怎么解决的最后,我也遇到了仿真整版的时候,地平面恨大,不知道怎么给地加port能让仿真结果准一些, ...

我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EM仿真的时候GND的label的位置对结果影响很大,不知道怎样设置是准确

网友:
做参考地就好,跟ads设置类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