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orner仿真工作量过大该怎么办?

楼主(2022-09-26):
10资产
在工艺角仿真时,我这种94个corner,每个corner里还有接近100个section,这可咋整啊?总不能对照着library一个一个选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额,其实我想问的是这94个corner每一个我都得输入一个section,这样仿corner太麻烦了。不是要怎么要多个 ...

你按我说的设置好后,软件会自动组合出各个corner,不用你每个corner都手动选,你试一下就清楚了

网友A:
每种器件的section可以写到一个格里,用空格隔开,软件会自动进行排列组合出所有corn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种器件的section可以写到一个格里,用空格隔开,软件会自动进行排列组合出所有corner ...

能详细说明一下吗?不是特别明白

网友B:
自己写一个lib文件,调用他。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写一个lib文件,调用他。

额,不会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详细说明一下吗?不是特别明白

每一行对应一种器件,比如MOS管,你在一个格里选一个section,然后不要换格,再选另一个section,这样两个section就添加到同一个格里了,中间是用空格分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一行对应一种器件,比如MOS管,你在一个格里选一个section,然后不要换格,再选另一个section,这样两 ...

额,其实我想问的是这94个corner每一个我都得输入一个section,这样仿corner太麻烦了。不是要怎么要多个同时跑tt ff 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