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大家帮忙看看这个电路怎么调增益都是负值

楼主(2022-09-26):
这是论文中的结构
我根据论文搭出结构
这是放大器gm1的电路
这是Acm的电路
主要问题就是Acm的AC仿真无论怎么调都是负值,最多调到-1.3dB左右,大家帮我看看该怎么修改?

网友A:
建议先查看一下管子的工作状态是否正常

网友B:
工艺用的是同一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先查看一下管子的工作状态是否正常

工作状态在亚阈值区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艺用的是同一种吗

不是,论文是TSMC 180nm,我用的是SMIC180n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