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大佬求助!add rings失败 这是什么问题引起的?

楼主(2022-09-26):
**WARN: (IMPPP-220):        The power planner does not create core rings outside the design boundary. Check the design boundary, or specify valid offsets.
**WARN: (IMPPP-4051):        Fail to add rings. Gaps among IO cells may exist. Execute command addIoFiller to fill gaps among cells before addRing

网友A:
你这是将电源画到core外去了

网友B:
你把specify floorplan里的core to die boundary 画大一点儿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specify floorplan里的core to die boundary 画大一点儿试试

谢谢 已经解决了 是我的offset设置得大了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将电源画到core外去了

对的 我的offset值设得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