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电流镜的匹配,

楼主(2022-09-26):
右边20个管放一排太长了,怎么放2排呢,小白求教

网友:
上图上图

网友:
没有图,也没数各个器件的个数也没法说呀

楼主:
图在这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呢

图已经发了,帮我看看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图已经发了,帮我看看吧.

以被复制电流的MOS管为中心开始放,先放那些m=2的,然后m=20的左边放10个,上面五个下面五个,右边放10个,上面五个下面五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被复制电流的MOS管为中心开始放,先放那些m=2的,然后m=20的左边放10个,上面五个下面五个,右边放10个 ...

这是2排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