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下各位大佬,如何在cadence中产生PAM4的波形信号

楼主(2022-09-26):
请教一下各位大佬,如何在cadence中产生PAM4的波形信号,类似于下图的这种效果

网友A:
可以试试analogLib里的vsource,设为prbs后有pam4 modulation,也许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试试analogLib里的vsource,设为prbs后有pam4 modulation,也许可行

好的,我去试试,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试试analogLib里的vsource,设为prbs后有pam4 modulation,也许可行

实现了,谢谢您的指导,非常感谢。再请教一下,如果想要PAM6,PAM8的编码,有什么思路吗?我在Vsource中只看到了PAM4的编码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现了,谢谢您的指导,非常感谢。再请教一下,如果想要PAM6,PAM8的编码,有什么思路吗?我在Vsource中只 ...

可以用verilogA自己写,更方便

网友B(2024-08-01):
引用 楼主:
好的,我去试试,谢谢您

你好,我想请问一下关于PAM4信号生成的问题,我在vsource里选择了prbs并且设置了pam4 modulation为pam4,但是输出信号也不是PAM4的形式,具体应该怎么设置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想请问一下关于PAM4信号生成的问题,我在vsource里选择了prbs并且设置了pam4 modulation为pam4, ...

好了,我尝试用非PAM4调制的两个vsource叠加生成了PAM4信号。

网友(2025-04-21):
引用 网友A:
可以试试analogLib里的vsource,设为prbs后有pam4 modulation,也许可行

您好,为啥我的vsource设置prbs后没有pam4 modulation这一个参数呀

网友(2025-06-13):
一个1V的prbs+1个0.5V的prbs=1.5V的PAM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