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kew

楼主(2022-09-26):
大佬们  target skew 值根据什么确定

网友A:
看工艺吧,不妨先设成1~2个clock buffer的delay,跑一遍ccopt之后根据report根据要求再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工艺吧,不妨先设成1~2个clock buffer的delay,跑一遍ccopt之后根据report根据要求再调。
...

好的 我这28nm 看flow里面设的150ps 感觉有点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 我这28nm 看flow里面设的150ps 感觉有点大

或者先设成default,跑一遍cts/ccopt,看出来的skew是否理想。随后可以再试个小一点的值,看看工具能否做得更好。
有时候一个skew group里的flop太多,很难把skew做得很小。感觉28nm 150ps还是可以接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或者先设成default,跑一遍cts/ccopt,看出来的skew是否理想。随后可以再试个小一点的值,看看工具能否做 ...

嗯嗯 好的 感谢大佬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