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伪差分转全差分电路

楼主(2022-09-26):
1.一端电压固定,另一端输入变化。如何将其转化为全差分信号

网友A:
vin ----------电阻---------电阻--------------vout-
                        |                      |
                       opin-          opout+
                   op com
                     opin+          opout-
                        |                     |
vdc---------电阻----------电阻----------------vout+

楼主:
引用 网友A:
vin ----------电阻---------电阻--------------vout-
                        |                      |
...

这样是不是输入的共模电压opcom要为输入两个信号和的一半,输出才能是关于共模电压的对称信号。
但是这个输入共模电压是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