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那个工艺节点怎么在版图上体现

楼主(2022-09-26):
就是smic130的工艺,高压管版图的length最小却是1u,低压管的length最小是600n这是为啥呢

网友:
没用过smic的工艺,但是应该和其他bcd工艺差不多,你说的这个沟道应该是5v或者6v的器件,定义是不会以5v或者6v器件来定义的,一般这种工艺还有更低电压的管子,一般是1.8v的器件,可以看一下更低电压器件的沟道,然后看看能不能对应起来,如果对应不起来就看看后道的规则(接触孔或者metal1),有时候规则定义不一定非得指前道的,也有可能指后道,这种工艺称为伪工艺,就是说起来好听。

网友A:
0.13定义的是SVT管子的Length

网友:
引用 网友A:
0.13定义的是SVT管子的Length

学到了, 谢谢!

网友:
工艺节点0.13um, 指管子L尺寸最小可以做到0.13um或者是金属的最小宽度可以做到0.13um, 当然不是每种类型的管子的L都能做到0.13um, 有些管子可以有些不可以, 还有种情况是管子压根做不到这个尺寸,只有金属才能做到这个尺寸。就是2楼说的那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