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关闭鼠标选中instance/object时弹出的信息

楼主(2022-09-26):
请教各位高手,如下图右下边的提示信息要怎么关闭,鼠标只要选中或指向某个instance活object时,就会自动弹出一个属性信息,看着很烦人,
请问有办法把这个提示信息关闭不让它显示出来吗?

网友A:
好家伙,今天早上还碰到你这种情况,问了一下,说Ctrl+B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家伙,今天早上还碰到你这种情况,问了一下,说Ctrl+B解决

我以前也碰到过,但是后来不知道怎么就消失了,昨天下午不知道碰到哪里了又跑出来了,非常感谢

楼主:
请问你们有没有碰到另外一个很神奇的情况
键盘打开了 “大写” ,但是在virtuoso打label时却是“小写”的;
键盘打开了 “小写” ,但是在virtuoso打label时却是“大写”的。
这个问题在virtuoso哪里可以改回正常的设置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你们有没有碰到另外一个很神奇的情况:
键盘打开了 “大写” ,但是在virtuoso打label时却是“小 ...

遇到过,重启一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遇到过,重启一下就好了!

请问知道这个是由什么导致的吗?除了重启,有其他办法切换过来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知道这个是由什么导致的吗?除了重启,有其他办法切换过来吗?

这个应该是卡bug了,导致两个系统之间的大小写切换了。我遇到的就是电脑长期待机会导致这种情况,一般重启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是卡bug了,导致两个系统之间的大小写切换了。我遇到的就是电脑长期待机会导致这种情况,一般重 ...

是的,估计真的是bug,重启下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