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这些字体都怎么放大,同志们

楼主(2022-09-26):
这些字体都怎么放大,同志们

网友A:
.cdsinit文件里加入以下语句:
hiSetFont("label" ?size 14)

hiSetFont("text" ?size 14)

hiSetFont("ciw" ?size 14)

网友:
引用 网友A:
.cdsinit文件里加入以下语句:
hiSetFont("label" ?size 14)

many thanks

楼主:
引用 网友A:
.cdsinit文件里加入以下语句:
hiSetFont("label" ?size 14)

我是格式不对吗,更新之后没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A:
.cdsinit文件里加入以下语句:
hiSetFont("label" ?size 14)

您好,我加大字体以后出现了截图里的这种情况,就是一些选项重叠了,想请教一下这种应该怎么调整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cdsinit文件里加入以下语句:
hiSetFont("label" ?size 14)

Great!..

网友:
引用 网友A:
.cdsinit文件里加入以下语句:
hiSetFont("label" ?size 14)

高手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