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更改权限后安装显示文件损坏

楼主(2022-09-26):
关键是这两个命令在我另一台电脑上安装成功了啊。

网友A:
chmod是不会损坏你的文件的,是文件拷贝的过程中受到损害的,重新拷一次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chmod是不会损坏你的文件的,是文件拷贝的过程中受到损害的,重新拷一次就行了 ...

后来发现是更改权限和执行安装之间时间间隔太短导致的,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