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CD工艺 隔离环寄生diode的击穿电压问题

楼主(2022-09-26):
最近在找BCD工艺LV MOS的隔离环寄生diode的耐压值分别是多少(没在文档中找到,但在spectre可以搜到全部耐压信息)
发现不同隔离环名字上的耐压值,跟其对应的寄生diode耐压值并不相近。
以TSMC .18 BCD工艺举例,nch_5_shpdpwnblhvnw8_iso器件,按名字的理解隔离环耐压值是8V,但其对应的两个寄生diode在spectre中:
shpdpwnblhvnw_dio_iso, bv_max=21.6V;
hvnwnblpsubshp_dio_8_iso, bv_max=23.4V
都比8V大不少。
有哪位高手知道原因呢?我对此问题比较感兴趣,欢迎讨论。

网友A:
shpdpwnblhvnw_dio_iso, bv_max=21.6V;
=> p-well /  NBL + HVNW    junction

hvnwnblpsubshp_dio_8_iso, bv_max=23.4V
=> HVNW +NBL  / P-sub   junction

你要画出CROSS- SECTION  FOUNDARY , 某个 junction  BV 多少才准,   Spice model 跟实际BV 本就不同阿, model 有时很难描述特性 , 有些 mos 须看spice model vs.s meas ,  最好问FOUNDARY  , 我还碰到过某些 说MOS  VDS 耐压会受VGS 影响 , 也不是耐不住, I-V curve model出入太大,   FOUNDARY会特别说你要用, 可以 但VGS 要限制某小电压下.  或是 BV 电压限缩.

楼主:
引用 网友A:
shpdpwnblhvnw_dio_iso, bv_max=21.6V;
=> p-well /  NBL + HVNW    junction

谢谢您的回答,我联系Foundary问此问题。我对spice/spectre描述硬件的语言和对应的数学函数不是很懂,但直觉上bv_max既然用在定义diode击穿电压,而且隔离环的耐压跟寄生diode击穿电压有关,为何不在仿真语言中把它定到8V附近呢?小于bv_max就用正常工作的仿真模型,大于bv_max就报warning,用非正常工作模型。简单来说,我觉得仿真语言描述的参数与器件的实际表现有直接联系。
如果您知道更多信息,希望您能多讲一些,或者烦请您推荐部分资料我去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答,我联系Foundary问此问题。我对spice/spectre描述硬件的语言和对应的数学函数不是很懂,但 ...

MODEL TEAM 和生产那边不同TEAM , 很可能 spice model 跟本有错
你应该问FOUNDARY 那边, 不是上网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