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SAR DAC电容翻转能量计算!感谢

楼主(2022-09-26):
算懵了,实在没办法来请教一下图中的电容翻转消耗能量的计算!例如红色圈圈的推导,十分感谢大家!

网友A:
4c*{(vref -1/4vref)-(vref-3/4vref)}+2c*{(vref - 3/4vref)-(0-1/2vref)}+2c*{(vref-1/4vref)-(vref-1/2vref)}

网友B:
我来详细的解答一下这个吧,按照2楼那么算也是对的,但我自己一般不这么算。

计算switching energy的本质就是计算Vref上通过了多少电荷,所以energy始终是 Vref×(delta V)×C
关键就是要找连到Vref上所有的C,和相应的 delta V,后面计算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我来一个一个的算,留最后一个你自己试试

最开始可以假定所有点都是0V,这个是无所谓的,我们主要是找deltaV,而不是V本身
你可以看到正负端的上极板电压变化都是1/2 Vref,然后我们就可以算转移了多少电荷了
这是MSB-1翻转的时候的情况
再来看LSB的情况
应该是足够详细了吧,最后一个你自己试试。
2楼那么算也是对的,无非是他假定一开始上极板电压就是1/2 Vref。但我个人一般不这么算,我喜欢一开始假定都是0 但本质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来详细的解答一下这个吧,按照2楼那么算也是对的,但我自己一般不这么算。

计算switching energy的本质 ...

十分感谢您的答复!用了你的方法算了一下最后一个,确实很简便直观。另外,有一个疑问,如果我把一次翻转两个开关的step分成两步来算,为什么结果不一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4c*{(vref -1/4vref)-(vref-3/4vref)}+2c*{(vref - 3/4vref)-(0-1/2vref)}+2c*{(vref-1/4vref)-(vref-1/2vr ...

感谢回答!就是看不太懂

网友B:
引用 楼主:
十分感谢您的答复!用了你的方法算了一下最后一个,确实很简便直观。另外,有一个疑问,如果我把一次翻转 ...

两步走能量会产生变化这是肯定的,能量的多少取决于具体有多少电荷真实流动了,这物理规律,难以撼动。

我给你举两个最简单的例子吧:
第一个例子:两个电容C,一个电压是V,一个是0,连起来后,总能量会消散一部分,流动的电荷量是1/2CV;但如果两个电容都是4C,一个电压是1/2V,一个是0,连起来后能量消散的量跟前面是一样的,但流过的电荷量确是不同的。首先能量消散是为啥?因为电荷流动了,就会产生电磁波以能量的形式消散出去。但是两者需要流过的电荷量确是不同的是为啥?因为两种情况产生的电磁波振幅是不同的。我不想再详细的讨论下去了,这就是著名的two capacitor paradox,有兴趣可以去查查。类似的问题到今天可能已经讨论了快100年了还有人在讨论。。。
第二个例子:两个电容,一个一端接Vref,一个接地。(1)我直接调换一下两个电容的电压,这是不会有能量损失的。(2)但是我先把一个接地,再把另一个接Vref,这是会有能量损耗的。
总之,只要电荷动了,肯定会有能量损耗是产生变化。但具体能量损耗是变多了,还是变少了,就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步走能量会产生变化这是肯定的,能量的多少取决于具体有多少电荷真实流动了,这物理规律,难以撼动。

...

感谢您的回答!我在琢磨琢磨

网友:
引用 楼主:
十分感谢您的答复!用了你的方法算了一下最后一个,确实很简便直观。另外,有一个疑问,如果我把一次翻转 ...

写的真清楚!比我看到过的任何论文上的都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步走能量会产生变化这是肯定的,能量的多少取决于具体有多少电荷真实流动了,这物理规律,难以撼动。

...

感谢大佬分享

网友(2022-11-20):
感谢各位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来详细的解答一下这个吧,按照2楼那么算也是对的,但我自己一般不这么算。

计算switching energy的本质 ...

mark,以后用的上

网友(2023-09-08):
学废了,感谢大佬!

网友(2023-11-19):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回答!我在琢磨琢磨

楼主想明白了吗,我也有点没太弄懂,如果两步走的结果和理论的能耗不同的话,那计算的这个能耗(一步的)是不是也就没有意义了,因为现实中不可能完全同时的断开某个开关时又闭合零一个开关吧,而这样的延时不就是两步的情况

网友(2024-03-04):
引用 网友B:
我来详细的解答一下这个吧,按照2楼那么算也是对的,但我自己一般不这么算。

计算switching energy的本质 ...

受教了!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来详细的解答一下这个吧,按照2楼那么算也是对的,但我自己一般不这么算。

计算switching energy的本质 ...

学习到了,感谢分享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来详细的解答一下这个吧,按照2楼那么算也是对的,但我自己一般不这么算。

计算switching energy的本质 ...

说实话看不懂,E=1/2CU^2,你的计算过程的1/2去哪里。还有E=1/2CU^2里面的U不是电容两端的电压差吗,你用Vref*(Vref-1/2Vref)又是什么意思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说实话看不懂,E=1/2CU^2,你的计算过程的1/2去哪里。还有E=1/2CU^2里面的U不是电容两端的电压差吗,你用 ...

你那是电容存储能量,电源功耗就是CU^2=C*U*U=Q*U (见大一物理)
也就是说算电源功耗,就是看该电源通过了多少电荷
那么当电源对电容充电时,通过的电荷数就是C*deltaU,这个deltaU就是电容两端电压变化了多少
所以说计算功耗的时候即是 C*deltaU*U,这里U即Vref

网友(2024-06-30):
SAR DAC电容翻转能量计算

网友(2024-08-07):
引用 网友B:
你那是电容存储能量,电源功耗就是CU^2=C*U*U=Q*U (见大一物理)
也就是说算电源功耗,就是看该电源通过 ...

您好,W=QU和Q=C*ΔU,我都理解,为什么这里的U都是Vref,这一点我没有想明白,希望可以得到您的回复,麻烦了

网友(2024-10-17):
引用 网友B:
我来详细的解答一下这个吧,按照2楼那么算也是对的,但我自己一般不这么算。

计算switching energy的本质 ...

标记一下

网友(2024-11-18):
电容翻转能量计算

网友(2025-05-19):
很牛,正需要!

网友(2025-06-30):
写的很好,解答了我很久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