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到Group中之后这样高亮显示,如何去修改

楼主(2022-09-27):
在layout 中建立group,然后X到group中,就是这样的高亮填充显示,DRE中也找不到修改的地方,求助各位大佬怎么去修改这个

X到Group中的显示画面

X到Group中的显示画面

网友A:
display设置里找下这里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display设置里找下这里试试

已经找到啦,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