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0.18smic BCD工艺HVBN保护环里面不同的ptap可以用nw进行隔离吗?

楼主(2022-09-27):
0.18smic BCD工艺HVBN保护环里面不同的ptap可以用nw进行隔离吗?目前这样隔离后,drc, lvs都没有报错,但不知道会不会有啥潜在问题。B端电位不同但是HVBN电位相同的30v 含SNBL层的两个管子可以共用HVBN环放在一个ptap里面吗?目前这样操作了drc ,lvs 没报错。有没有哪位大佬SMIC 高压工艺成功流片过,还请多多指教。

网友A(2022-11-01):
smic bcd工艺,同一个nbl上面,是用WN(HV NWELL implant)这个层次隔离不同的ptap,也是nbl的接触

楼主:
引用 网友A:
smic bcd工艺,同一个nbl上面,是用WN(HV NWELL implant)这个层次隔离不同的ptap,也是nbl的接触 ...

感谢你的回复,有些6v 12v器件不含SNBL层的,但是含有HVBN层,这种器件我是直接用NW做隔离,没有drc 错。有些高压器件含有SNBL层,我是用WN 环做隔离的。不知道你smic 工艺有没有流片成功过,有没有总结出一些坑供大家参考。

网友:
因为5v的nwell就是wn,所以你用nwell隔一个p电位出来相当于就是用wn隔的

楼主(2023-04-24):
用nw和wn隔离都行,但wn隔离效果最好,就是废面积。

网友(2024-12-17):
感谢,我也是想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