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如何仿真 PLL的线性度

楼主(2022-09-27):
PLL 的  PFD+CP线性度如何仿真?

网友:
给不同的延迟时间,检测up与dn之间的时间差,以延迟时间为横坐标,以up与dn之间的时间差为纵坐标就可以了

楼主:
PLL的线性度如何优化呢?

网友A:
PLL的线性度你是指什么呢?如果是PFDCP的线性度的话,指的是PFD的输入相差到CP的输出电荷直接的关系。楼上说的up和dn的时间差与PFD的输入相差之间的关系是纯逻辑实现的,几乎不会受非理想因素影响,都是线性的。而CP的输出电荷会受到时钟馈通,charge share以及charge injection等非理想因素影响,导致PFDCP的非线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PLL的线性度你是指什么呢?如果是PFDCP的线性度的话,指的是PFD的输入相差到CP的输出电荷直接的关系。楼上 ...

就是PFD+CP的非线性,Iout 输出的上升沿和下降沿有电流过冲,所以导致非线性,现在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