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can mode如果不在端口列表,而是通过jtag配置,那脚本怎么设置

楼主(2022-09-27):
DC做scan chain插入的时候,如果scan mode是通过jtag控制的,那么怎么设置scan mode为constant 1

网友A:
Set_dft_signal -view spec -type testmode -hookup_pins [get_pins xx]

楼主:
引用 网友A:
Set_dft_signal -view spec -type testmode -hookup_pins [get_pins xx]

谢谢老哥,确实可以用,但是后面出现了别的问题
我这边u_pad里有4个db,分别是iob/l/t/r,所以我hookup_pin直接指定到db pin上,preview的时候还挺正常,但insert_dft的时候直接违例了,一个都插不上
我后来又尝试过把command里的-port删掉,只留下-hookup_pin,但这就会导致我顶层自动生成了test_si4~si0以及test_so4~so0,这也不是期望的结果
猜测是这几个io pad的db导致dc觉得io输入输出不可控有问题,我也设置了autofix,但是没解决问题
大佬能再帮忙解答一下吗,或者指导一下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这个u_pad/u_pad_ior 为什么不可控?PAD IO声明、方向有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u_pad/u_pad_ior 为什么不可控?PAD IO声明、方向有没有问题?

谢谢老哥的耐心
会不会因为这几个io是macro db的关系,dc认为无法控制

网友:
感觉有点奇怪,你跑完insert_dft后你一个scan_path 看看,要是chain都正常,直接写出网表去跑ATPG吧,DRC能过就没啥问题